请问怎样在protel中复制一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2007-01-26):
(无正文)

网友A:
干脆用截图软件吧!

网友B:
屏幕抓图

我通常都用屏幕抓图,全抓下来,再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把不需要的部分裁去,屡试不爽1

网友C:
看这里

★如何将原理图中的电路粘贴到Word中
tools->preferences->Graphical Editing,取消Add Template to Clipboard,然后复制

网友D: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

  你先进行如下的操作tools->preferences->Graphical Editing,之后在你要复制的电路上放下一个rectangle,双击它去掉它和dill fill,这样这个rectangle就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你的电路,之后再用快捷菜单中的虚线框选中你要复制的电路,这就你就可以去粘贴了!!

网友E:
顶一下六楼的!

网友F:
鼠标左键按住不放,选中需要的范围后放开,按CTRL-C键

然后在WORD中CTRL-V键,简单吧?

网友G:
嘿嘿是你没有设置好,把整个模板都复制了……

打开如下界面:
Tools-->Preferences-->Graphical Editing-->Add Template to Clipboard

将“Add Template to Clipboard”前面的复选框里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H:
截图工具

我通常都是用截图工具,比如QQ自带的截图功能我就觉得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I(2007-02-26):
6楼的办法不错

6楼的办法不错,我之前总是傻傻的抓图拷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