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助:Altera Cyclone II 上使用LVDS接口!

楼主(2007-02-01):
CycloneII 支持LVDS,但是小弟不知道是不是只要把信号所在的Bank上的VCCIO接到2.5v上就行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设计要求?还有CycloneII的LVDS接口有没有速度下限呢?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用过

不过,看手册说用不同的bank接不同电压,支持不同电压的差分信号。仔细看手册吧。
lvds应该没有下限,内部电路相当于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