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的教训,供大家批判

楼主(2007-02-09):
因为使用hdl做cpld时间很长了,
所以拿到这个新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去特别比较
fpga和cpld的区别,
吃了大亏,
代码3次推翻重写,
项目推迟了半年.

教训如下:
1,最致命的是我使用了80多兆的与外部通信的总线,
走lvcmos电平.后来朋友告述我说使用这种信号不要超过50M,
否则延时很难控制.高速总线信号应该选用带serdes(就是
lvds电平+串并转换)的fpga,否则布线和内部延时都很难控制.
好彩我在内部凑延时,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2,仔细阅读一下data sheet,
芯片各个方向的PIO口其实关联的内部资源是有
很大区别的,应该根据内部资源来设计外部管腿分布;

3,必须熟习fpga内部结构和资源
(各LUT/SLICE/PLL/RAM)的特性,使代码能够尽量match
上这些特性.比如LUT一般都是4各输入的查找表来完成
组合逻辑,这样不少于4个输入的组合逻辑导致的延时
都是一样的,超过4个输入后就导致LUT间的走线,延时暴增,
解决多输入(>4)组合逻辑的办法是用流水线(实际上是用
时序逻辑"换"组合逻辑)提前产生部分控制信号,
使最终的"纯"组合逻辑部分的输入尽量少;

4,CPLD设计可以假定延时很小,FPGA设计延时是一定
要考虑的;

5,跨时钟域(哪怕是同一个PLL产生的不同时钟)时,
一定要用高速时钟把低速信号打一下,可以大大提高
系统延时特性;

6,改善系统延时特性的的常用办法有(我用到的):
使用PLL;
流水线;
跨时钟域时强制同步;
使用尽量少的时钟(这样时钟信号就可以走传输特性较好
的"PRIMARY"连接);
使用门控时钟而尽量不要使用派生时钟(会导致时钟过多,
各时钟域间的延时关系变得很复杂,因为派生时钟相对原时钟
也有一个不小的无法预知的延时);
使用配置工具解除低速电路的约束(其实就是告述综合工具
哪些电路要求不高,可以把资源优先分给高速部分);

7,软件下面带的入门教程初学者一定要看,掌握常用的一些工具,
比如配置/约束/定为延时/查看电路实现.对常用的一些语句
会产生什么样的电路心里要有数.

8,CPLD的代码一般比较简单,结果也容易预估,一般都是边想编写,
很多时候连仿真都不要;FPGA的设计方法跟CPLD相反,是先在划分好
模块后,写好仿真代码,功能仿真后后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实现,然后
在根据实现后的结果(物理仿真结果)调整各模块间的关系,再次
仿真再次实现,如此循环.仿真在fpga设计中占了80%以上的
工作量.事先的布局,模块划分,时钟产生和分配,这些工作对结果
有决定性的影响.

楼主:
是这样,那个80兆的总线,

从管腿到fpga内部的RAM有5ns的延时,fpga发出去的控制信号(控制dsp打数据出来)也有5个多ns的延时,这样一来回,延时就接近1个时钟周期.我只好把对内部
ram的读写控制信号全部往后延时了一个周期.
如果换个型号,延时超过1.5个周期或者小于0.5个周期,肯定又会出错.

网友A:
带serdes的都很贵呀

下个项目就用FPGA了,谢谢提醒!

网友B:
d顶一下,正想学呢!

网友C:
学过了,后来不用忘了。

现在需要用,只好再捡起来,明显生疏了!惭愧啊!

网友D:
不太对

除了2、3、5,其他的基本不正确或不准确。和作ASIC设计一样主要是要经过正规的训练。
80MHz就用serdes有点太夸张了。我们一般超过200MHz才考虑用serdes。我想你是没有把inout的reg放到fpga的io单元的reg里面。2年前我在xilinx的v2的-5的芯片上已经能够实现64bit 166MHz的的ddr(333MHz)控制器了。

网友E:
谢谢楼主~~

小弟刚出道呢
多谢提点......

网友F:
学习一下

不论怎么样,对于我这种初学者还是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G:
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自上而下的设计。

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自上而下的设计。

希望刚刚入道的和即将入道的养成好的习惯。

搂主的这些问题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过程决定了结果。

网友H(2007-03-27):
学习一下

楼主对经历的分析也值得学习

网友I:
学习中,理论学得很多,动手能力很差!!

学习中,理论学得很多,动手能力很差!!

网友J:
高手多赐教

多谢提醒,写得很好,希望高手们多多赐教!

网友K:
不觉得

个人觉得FPGA开发比CPLD简单啊,怪了,lvcmos我跑166什么问题都没有,楼主可能是布线的问题吧?

网友L(2007-04-26):
布线

书上说超过50M的信号就要认真分析布线了。要不是电路原理上的问题

网友M:
我觉得楼主的智商已经达到我们部门经理的水平了

恭喜恭喜!总体来说就是--
看起来说得很有道理
简单的东西说的很复杂
大部分结论是错的

网友N:
不错

我感觉仿真非常重要!

网友O:
打一下,什么意思??

跨时钟域(哪怕是同一个PLL产生的不同时钟)时,一定要用高速时钟把低速信号打一下,可以大大提高系统延时特性;

网友P(2007-08-13):
bucuo

谢谢楼主共享经验!
珍贵啊

网友Q:
有长见识了

先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R:
你是个强人啊

可以看出来你还是挺强的

网友S:
开了 不过一次课就讲完了这个

网友T(2007-11-15):
第6条说尽量使用门控时钟不对吧,容易使时钟上有毛刺的

网友U(2007-12-24):
学习学习

长知识了~~

网友V(2008-03-03):
还可以

还可以

网友W:
请问morning

80MHz就用serdes有点太夸张了。我们一般超过200MHz才考虑用serdes。我想你是没有把inout的reg放到fpga的io单元的 reg里面。2年前我在xilinx的v2的-5的芯片上已经能够实现64bit 166MHz的的ddr(333MHz)控制器了
---------------------------------
请问morning,fpga 的IO 的reg怎样控制啊?在一般的FPGA中的IO里面怎样控制这些寄存器?另外是不是这些FPGA中都有动态对齐的功能才能这样去做啊?如何才能把inout的reg 放到 FPGA的IO reg中呢?谢谢

网友X(2008-05-08):
谢谢指点

谢谢啊
受教了

网友Y(2008-09-10):
ths

xiexiele ,gang yao xue fpga

网友Z:
找个好教练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A(2009-10-30):
正在学习仿真

网友AB:
坚信:时序是设计出来的!

                  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AC(2009-11-30):
看看还是很有价值

网友AD:
5,跨时钟域(哪怕是同一个PLL产生的不同时钟)时,
一定要用高速时钟把低速信号打一下,可以大大提高
系统延时特性;

其实在做FPGA设计的时候时钟域是最需要考虑的,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从慢的domain到快的domain。
试想如果你要把一个信号从慢的domain转到快的应该怎么样??
而且经常1个buffer并不能完全保证metastable出现的几率足够小,一般情况下至少需要sync两次,如果想跑到200M以上甚至要做3次。

网友AE(2010-01-02):
虽然有的人打压,但我还是觉得 楼主的总结还是很好的,支持,技术 好多就是要经过这样的讨论的~

网友AF(2010-02-16):
楼主很慷慨,受教了。

网友AG:
确实很有帮助啊

网友AH:
我做的到153M不用考虑LVDS在FPGA内部的影响,只要注意引脚分配正好是差分对就好,觉得主要是跟PCB布线有关,要考虑蛇行走线了,不然可能出错

网友AI(2010-04-02):
是不是真的不能超过50M,我以前的做了60,太惭愧了。看样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AJ(2012-12-02):
都忘光咯。。。

网友AK:
这么老的**还翻啊。

网友AL:
格式乱 看的累

网友AM:
至上而下的设计思路才是王道:D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至上而下的设计思路才是王道

嗯,现在能完全如此的不多啊

网友(2013-03-03):
很多东西亲身体验了才懂。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会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