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07-02-11):
一个时钟能不能做多次操作

例如:

assign Out = po;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for (i=1;i<8;i=i+1)
        po <=po+1;
end

这样输出端口是不是不能得到7次的计数值?always()是不是
只能一个时钟一个输出响应?
谢谢!

网友A:
RE

应该是可以的。你的静态循环语句将被综合成一个组合逻辑,只要你的组合逻辑电路的速度足够快就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里完成。

网友B:
尽量不要用for语句在FPGA中写,占用资源要多一些。

这类语句可以在测试程序中编写。多用一些 ,case类的语语....

网友C:
是在一个周期内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