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artan-3E的上电顺序!

楼主(2007-02-12):
是1.2 , 2.5 , 3.3
还是 2.5 , 1.2 , 3.3
一般怎样控制上电顺序?不用带软启动的电源?

网友A:
现在工艺都比较好了,应该不需要控制上电顺序了

是否有不同意见?

网友B:
上电顺序到没神秘特别感觉

只是电压一定要是单调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