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PLD写100次就挂了,可是怎么有的开发板还是用CPLD?

楼主(2007-02-19):
用FPGA不行吗?

网友A:
re

以前我也遇到过不足100次就写挂的,用的是Altera的CPLD,比较老的那种。
但大多数反复写几百次应该没问题,以前也一直认为是赶上一个面的,哈哈。实际应用中,反复写100次的情况其实也不多。

网友B:
不会用仿真吗?

CPLD的擦写次数主要是给改变硬件功能准备的,不是给试验准备的。
如果想学CPLD,首先要掌握设计仿真方法。仿真能解决设计上绝大部分问题,而不需要每次都实验验证

楼主:
怎么有的说可以写1万次呀??我查一下pdf

网友C(2007-03-28):
at公司有flash型的,据说可以上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