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iosII中相关问题

楼主(2007-03-06):
    使用niosII时,当在SOPC中修改了系统,则在NiosII IDE中如何使对应的文件更新?因为每次查看properties时 SOPC Builder System总是老的文件,只好每次重新新建工程,把以前的工程删掉,这样比较麻烦,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而且都不知道qurtus文件,sopc文件,IDE文件之间是甚么关系,是不是同步自动修改的,编译调试时有甚么先后顺序。
    望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A:
re

很久没做sopc了,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应该不是自动更新,要一步步重新编译!
顺序应该是sopc文件,IDE文件, quartus文件!
先试试看…

楼主:
re

重新编译对应的配置文件没有更新,现在每次还是把IDE工程全部删除重新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