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07-03-10):
    小弟是个初学者,现有问题想问大家:
    1。是不是基于Flash/EEPROM 的CPLD都断电后可保留数据,不需外接
       EEPROM?
    2。Dual-port RAM 是出厂时的固定硬件,还是可以用户自已软件配置??

网友A:
FPGA内部才有RAM吧!

FPGA内部才有RAM吧!并且要自己写程序才有哦.
用Verilog 语言写的dual-RAM
大家看分析一下
module ram2kx8 (CLK,WEA,WEB,ADDRA,ADDRB,DINA,DINB,DOUTA,DOUTB);//2k     block ram
    input CLK;
    input WEA;
    input WEB;
    input [10:0]ADDRA;
    input [10:0]ADDRB;
    input [7:0]DINA;
    input [7:0]DINB;
    output [7:0]DOUTA;
    output [7:0]DOUTB;
    reg [7:0]buffer[2047:0];
    always @ (posedge CLK)begin
        if(WEA)begin
            buffer[ADDRA]<=DINA;
        end
        if(WEB)begin
            buffer[ADDRB]<=DINB;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begin
        DOUTA<=buffer[ADDRA];
        DOUTB<=buffer[ADDRB];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