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知道某个元件在protel的哪一个库文件里?

楼主(2007-03-19):
各位前辈,问个很菜的问题:我要在protel中放置ADC0820,是Maxim的产品,但是在Maxim Analog .ddb、Maxim Interface.ddb、Maxim Miscellaneous.ddb这三个库文件中都没有ADC0820。不知有没有办法能在所有的库文件中检索要用到的型号?如果一个一个库地找,好辛苦:(而且会被笑话成猪头,呵呵。一定有更简单的方法,但是我不知道。有谁知道吗?谢谢!

网友A:
find查找

最好自己建库,熟练了用着更好用

网友B:
用查找方法吧

在查找到后,安装库,这时总可以看到了吧.

楼主:
找到啦,谢谢!

ok,找到啦,在tools菜单下的find component。谢谢coldra、星空之子!不同的库有不同的引脚名称,好难统一。我下载了国标库gb4728,但里面没有ADC,哪里有比较标准的库文件呢?

楼主:
官方库文件

这里有Altium公司提供的库文件:http://www.altium.com/forms/libraries/p99se/library_list.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