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cpld改板问题。

楼主(2007-03-20):
     小弟以前只玩得单片机,CPLD刚学,老板现在要我把公司产品中的运动控制板上的一颗CPLD:Lattice的 isp XPLD LC5512MV 换成 Lattice 的:latticeXP 系列片子,而板上其它硬件不变,软件暂时不管。
     我想用XP6C的片子,我想“电源,地,下载线,控制信号等信号接好后,其它与DSP、USB、PCI排插等的接口‘是不是可以随便选用XP6C通用I/O口,不必管内部结构’,在编程时定义好对应的引脚后,其功能可由软件自动完成??
     小弟我初学呀,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老板是个白痴,什么软件不用管?

设计硬件时候要考虑软件,设计软件时候要跟随硬件! 这样才能开发一个完美的产品!

好多产品有缺陷就是因为设计硬件时候不考虑软件, 导致编程麻烦不说, 并且可靠性 / 实时性等多个方面本来应该很好的,结果做不好!!

楼主:
软件由别人写

  软件外包给大学教授写,对方主要是搞运动控制算法的,但不管硬件。就这样,没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