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PLD/FPGA data sheet 里怎么没有封装图?

楼主(2007-03-20):
  小弟现在要画板,在PROTEL 99 SE 里找不到lattice XP 的元件符号,想自已画,可是在其data sheet 里也没有有封装图。
  我刚开始学CPLD/FPGA,请问高手那里可以找到封装图?

网友A:
手册不会没有,要么你只是下了一部分

据我所知,像XILINX的器件,有些器件手册会分成好几个文档

网友B:
DXP SP4

你试试看用DXP+SP4补丁之后,应该会有绝大多数常用FPGA的封装图,或者去altium的网站,好像记得有这方面的下载。

用DXP画好原理图后,同样可以转到99SE下面去布线,如果你习惯这样的画。把DXP的PCB save as成PCB 4.0 Binary File(*.pcb)的格式,就可以用99SE打开了。

网友C:
re

可以找一实物根据其尺寸做封装,用cadence做pcb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