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异步转同步,多路转一路

楼主(2007-03-25):
要求:多路异步信号转换成一路同步信号,请教一下
初步方案:先将多路异步各自转换成多路同步,再将多路同步转换成一路同步,请问高手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谢谢!
另外初步方案中,有两个疑问:1、如何将异步信号转换为同步信号,这里的同步信号只要求根时钟上升沿对齐即可,不要求帧同步信号;2、多路如何转换成一路,如何做到时时性?

网友A:
奈氏定理

楼主:
奈氏定理我是知道的

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奈氏定理这么简单。高手能不能详细指导一下。

楼主:
自己给顶一下吧

网友:
仅供参考

你的想法很对,但有些细节不全。
多路异步转成同步的,要用时钟高于异步16倍以上的数率采,然后按照一定的帧排列将多路同步数据转成一路数据(也叫复接),复接的变化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