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进程process中是不是不能有两个时钟沿?

楼主(2007-03-26):
(无正文)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能同时有两个时钟沿存在

楼主:
如果一定要用到多个时钟沿怎么办?

如果一定要用到多个时钟沿怎么办?

网友A:
可以

可以

网友B:
期待 答案。

反正  直接 放两个时钟沿是不行的,,或许有其他方法~!

网友C:
用or,然后其实内部是认为一个时钟沿,一个电平信号

网友D:
等待答复

为什么不能有两个时钟延,是不是在一个if里不能有,在一个process中可以啊

网友E:
最好不要有两个时钟沿.

最好不要有两个时钟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