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03-30):
请问大侠:
    FPGA上电配置期间,IO脚的状态是什么?能否设置?那里设置?

楼主:
器件是ALTERA 1C6 ,软件版本:QUARTUS 5.1

网友A:
unused pin

如果是已经分配了的管脚,配置期间的状态可能是不定的,这个应该无法设置。

如果是没有分配的空闲管脚,一般设置成“as input tri-stated”;在setting--device--device&pin option--unused pins里面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