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关于PLL的e0输出端的使用

楼主(2007-03-30):
(无正文)

网友A:
e0输出端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Altera FPGA里面的PLL;

Cyclone2的片子里面好像都没有e0端,只有C0,C1,C2

Cyclone的片子里应该是C0,C1,E0

C0,C1,E0都可以用来给内部逻辑提供时钟,但是只有EO端可以直接用来做外部输出,需要定位到该PLL对应的PLLX_OUT引脚上去;(注意,我说的是直接哦,如果间接输出时钟,C0,C1也可以,没必要一定要用E0)

每个PLL都对应了不同的dedicate input和PLLX_OUT,如果定位错了,fitter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看看这个系列的datasheet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