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初学者的一个问题,希望各位指教!

楼主(2007-04-02):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程序,两个输入m、c,一个输出n。当输入c为1时,n对m取反。我自己写的程序如下:
module a(m,n,c);
input c,m;
output n;
if(c)
assign n=~m;
endmodule
不知为什么无法通过编译,可自己又不知哪里出错。将if(c)那行去掉就可以通过编译,可是达不到预期效果。
这个程序是有些白痴,因为我是初学者,刚开始的。
希望各位大哥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要else啊,要不有latch了

另外if也不能写assign吧,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B:
m c是电平触发,必须用always结构

module test(m,n,c);
input c,m;
output n;
reg n;

always @(m or c)
begin
if(c)
n=~m;
end
endmodule
我没有做仿真,不过编译是通过了

楼主:
多谢了!

通过了编译,仿真结果也是正确的。
感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