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楼主(2007-04-03):
(无正文)

楼主:
NIOSII UART 串口实验的问题

各位朋友可不可以帮我解释图中
1:下方的NIOSII模块和和上面的sdram_pll的作用。
2:为什么两者不用相连。
3:还有就是NIOSII中zs_addr_from_the_sdram,是啥意思。
小弟是第一次做SOPC。上图是UART 串口实验中的。衷心希望大家多给点忠告和建议。谢谢了!!!

网友A(2007-10-15):
1.sdram_pll是锁相环,可能是产生读sdram的时钟。NIOSII核相当于CPU
2.不用连就是不用连,连到sdram。
3.sdram 估计是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