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初学这问一个关于MAX+PLUSS II软件的问题,望有心人回答

楼主(2007-04-03):
使用MAX+PLUSS II软件时,用verilog 语言编了一段程序,其中初始化模块如下

initial
begin
  led1=0;
  led2=0;
end

但在编译的时候出来警告,说忽略了不支持的初始化语句initial,将程序下载到电路板中,确实发现初始化没有成功,led1,led2指示灯一开始就亮
现在想问一下用过该软件的朋友,是不是该软件不支持initial模块

期望知道的朋友回答,谢谢

网友A:
我来说一下

initial语句只是在仿真是才有用,下载到芯片中没有作用了.

楼主:
谢谢回答

to: flanix
也就是说initial语句不能综合咯?
有什么方法来实现上电初始化吗?

网友B:
仔细看一下书

看看哪些语句可以综合,哪些语句不能综合。

上电初始化,只能通过上电时产生的复位信号来使输入信号获得初值。

增加1个Reset输入信号:if(reset)输入信号状态....

网友C:
不错

顶上去,我也是菜鸟,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