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quartus中设置让用来延时的单输入或门不被编译器忽略

楼主(2007-04-03):
怎样在quartus中设置让用来延时的单输入或门不被编译器忽略

网友A:
是不是说LCELL buffer之类的?

如果你是用LCELL buffer来做延时,可以在“分析综合设置”的“more setting”中,将“ignore LCELL buffer”这个选项关了。

如果用一般的组合逻辑来做,应该是不会被综合掉的。

不过还是用时序逻辑做延时比较推荐一点。

楼主:

感谢,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单输入的或门来做延时,编译后发现分配的LE数为0

网友A:
组合逻辑延时

哦,上一次没有看清楚你的问题,我还以为你是用LCELL Buffer来做延时.

其实你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如果是用一个基本逻辑门(比如和1与,和0或)来做延时,总是会发现它被综合工具删除了.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LCELL Buffer来做组合逻辑延时.

顺便问下其他人,如果要实现这种用基本逻辑门的组合逻辑延时,在QuartusII中还需要怎么设置?

我试过把综合选项中的"remove duplicate logic"关闭了,还是没有效果呢?

楼主:

你说的用LCELL,我试过了,我用了两级LCELL但后一级还是被忽略了

网友A:
使用LCELL Buffer有四个选项

要应用LCELL Buffer而不让它被综合工具或者布线工具删除,需要进行以下设置:
在QuartusII的"分析&综合"设置的more setting中,有以下2个选项,需要关闭:
(1)Removes redundant Logic Cells   (off)
(2)ignore LCELL Buffer  (off)
在fitter more setting中的这2个选项打开:
(1)Logic Cell Insertion-I/Os Fed By Carry or Cascade Chains  (on)
(2)Logic Cell Insertion-Individual Logic Cells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