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大虾cpld发热问题

楼主(2007-04-05):
我用EPM240开发了一个接口模块,这个芯片是支持3.3V电平的,但其IO口是把5V TTL电平通过电阻二极管下拉至4V以下来实现的,但是工作起来感觉芯片烫手,请问是由于电平问题导致的发热吗?

网友A:
CPLD本来就应该比别的芯片热

要看热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