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GA(1024*768)时序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07):
网上大多数最高都只有800*600的时序图表;下面是640*480的一些参数据:
One line
  8 pixels front porch
  96 pixels horizontal sync
  40 pixels back porch
  8 pixels left border
  640 pixels video
  8 pixels right border
---
800 pixels total per line

One field
  2 lines front porch
  2 lines vertical sync
  25 lines back porch
  8 lines top border
  480 lines video
  8 lines bottom border
---
525 lines total per field

那对于1204*768的VGA信号,上述参数是多少呢?!?!
实现没找到资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示波器实际测一下不久知道了?

楼主:
好像不行吧,

测一下可以测出:行和场频(场频本身就知道,刷新频率是多少就是多少HZ),
也可以算出一场里(有768行有效行)总的行数据,

但是一行里总的点数没法测的,前肩,后肩等等也不好算!

网友B:
请按签名联系我,这个和场频有关

楼主:
加您QQ了

您不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