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实现移相问题。。

楼主(2007-04-16):
请问怎么用40MHZ的时钟实现10ns以下的移相?最好给个移相时间可控的程序。。麻烦高人来指点下!!!

楼主:
12.5ns也可以。。

顶下。。

网友A:
个人见解

40MHz 25ns,用个延迟单元和异或门做一次倍频刚好是12.5ns,用这个倍频后时钟做时钟源,级连D触发器,不同的抽头输出就得到了不同的相位延迟。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在52us内要做528个脉冲。。这个也不好办啊。。。。比100ns要小点才行。。。就是4分频分出来还不行。。才520个脉冲。。。这个怎么办啊,,,高手来指教下!

网友A:
小数分频阿

在520个脉冲里添加8个脉冲,也即没520/8个脉冲里加入一个脉冲,在长时间里是平均的,但是不是绝对的平均。
如果不用小数分频以你的要求0.9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48……这个精度无法达到

楼主:
只要求有脉冲

并不要求所有528个周期都在52us里面

楼主:
顶起!

会的来解答下,高手门!!

网友B:
xilinx的spartan系列

xilinx的spartan系列的DCM本身就能实现移相吧

看对你有用不

楼主:
谢谢!

我的PCB都画好了。用的MAX7000的,CPLD。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