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一个信号有多个驱动怎么解决?

楼主(2007-04-17):
我试着用VHDL描述计数器74LS192。
输入:清零端CR,置数端LD,加的clk:CPu,减的clk:CPd。
显然优先级:CP〉LD〉CPu,CPd。
我用if嵌套来描述的。不过编译时候总是通不过。提示对于定义的信号有多个驱动。
请各位大虾指点,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有别的办法能绕过去吗??

网友A:
也许我们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B:
说明你程序写错了

一个信号有多个驱动,本来就是矛盾的。

网友C:
或一下不久好了?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E:
建议在同一个进程中只对一个信号进行处理。

这样可能有效避免出现多个驱动的错误程序

网友F:
这就是分辨信号

一个信号有多个驱动源,那么他就是分辨信号
有对应的规则的,自己可以去搜索下

网友G:
还需要加深理解沙~

楼主:
各位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被驱动的信号只有一个,是用来计数的。不过由于控制它的比较多,而且有优先级。所以很难在不同的进程中描述。
或者谁能帮我写一下74LS192。只要大概的一写,能看清楚怎么驱动用来计数的那个信号就行了。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H:
使用一个时钟!

加减使用一个时钟,另外一个信号控制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