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9或 Multisim 8,哪个仿真软件较常用,好用。

楼主(2007-04-17):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初学电子,刚能做点小项目,想学下仿真,还知道那个软件比较好用,PSPICE下了学习版,诸多限制,不是很爽,请指教。

网友A:
..

我学了三年了连小项目都还不会做 哎
Multisim 8还行,就是有老多问题总搞不明白 ......pspice 曾经接触过,但现在还不会用 呵呵

网友B:
pspice 9好用,里面器件型号很多.
而Multisim 8没有具体的器件型号,对于搭建实际电路就没有多大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