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疑问:CPLD在低温下速度变快还是变慢呢?

楼主(2007-04-18):
有个产品用CPLD频繁读写SRAM,
做高低温测试发现在零下5度时开始读写不正常,

开始怀疑是PCB介质影响,但换多家板厂的PCB测试是一样的
咨询FAE有的说低温下会变快,有的说会变慢
彻底晕倒...

CPLD在低温下速度到底是变快还是变慢呢?

网友A:
看清DATASHEET

1.看清datasheet,该CPLD的工作工温度,一般来说,在厂家标称的温度范围内CPLD是可以完全正常工作的,至于出现运行错误,首先要排除供电电路在低温下的正确与否。

网友B:
当然速度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