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器件可行性分析

楼主(2007-04-19):
一片GAL器件,比如16LV8,能够实现一个信号的脉宽调整吗?
本人是做CCD驱动,想用一片GAL解决,这样可以尽量简化电路。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脉宽调整?你说PWM?

楼主:
不是的

是把占空比1:1的方波信号调整为占空比1:3的方波信号,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B:
不行,没有更快的时钟源

楼主:
楼上的

楼上的,没有更快的时钟源是啥意思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
单个gal器件应该是不行的

用模拟电路或者带pwm功能的cpu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