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a的CPLD已经使用了92%的逻辑单元

楼主(2007-04-20):
会有问题吗?
官方推荐使用80%。
有人这么用过吗??

网友A:
只要编译能成功,就算用完100% 都没问题

楼主:
奥,那就好

谢谢

网友B:
在时序上还是要验证一下的,

不同的使用密度,可能经过的路径不一样,延迟不一样,所以结果不一定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