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测试向量怎么写?

楼主(2007-04-23):
module count8(out, cout, data, load, clk);
  output[7:0] out;
  output cout;
  input[7:0] data;
  input load, clk;
  reg[7: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 load ) out <= data ;
    else
        out <= out + 1 ;
  end
  assign cout =& out ;
endmodule

网友A:
跑个几十个周期看一下就可以了

开始的时候用load给个初值,然后一直计数,你要想玩玩的话,当中再load一次也可以。
不过,这几句话需要仿真吗?

楼主:
谢谢,我已经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