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角函数计算在FPGA中如何实现?

楼主(2007-04-23):
数字信号处理中经常用到三角函数的运算,请问:如何实现三角函数的计算,算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CORDIC可以实现!

不过比较复杂!

网友B:
查表可以不?

网友C:
搞个DSP软核,嘿嘿!

网友D:
三角函数

呵呵,真正有水平的算法是用泰勒级数展开算三角函数的!

网友E:
算法

泰勒级数展开算三角函数可以吗? FPGA 中泰勒展开就不好实现

网友F(2007-05-26):
查表 或用 CORE

网友G:
dsfdf

三角函数在IEEE STD 1076.2中有个程序包math_real,里面有各种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以及一些其他的基本函数。但是涉及实数类型的数据,在综合方面有困难。(包里的函数是用CORDIC算法实现的)。

网友H:
LUT

还是查表吧

网友I:
建议查表

网友J:
CORDIC算法啊

网友K:
查表具有速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