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见识!居然有功耗如此低的CPLD!

楼主(2007-04-25):
CPLD, ic, AN, vi, ev
1. TA = 25°C, frequency = 1.0 MHz.
2. Device configured with 16-bit counters.
3. ICC varies with specific device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ng frequency.
4. VCCO = 3.6V, VIN = 0V or VCCO, bus maintenance turned off. VIN above VCCO will add transient current above the specified standby ICC.
5. Includes VCCO current without output loading.

网友A:
LATTICE的产品还是不错的,价格也不错

网友B:
没啥啊?

CPLD功耗与工艺密切相关。您看到的是几个部分的功耗,IO的那部分更大。
Lattice 的服务还是不错的,他们的特色也非常明显。

网友C(2007-06-03):
还好

QUICKLOGIC还有更低的

网友D:
Actel的FPGA

Actel的IGLOO系列整个芯片可以低到25微瓦 强吧!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是FPGA吧

网友E:
N年前XILINX的COOLRUNNER就可以用水果电池供电

那个系列最初是飞利浦的,后来卖给了X。所以飞利浦手机待机事件长也是有背景的。

楼主:
查了一下xilinx的,好像还是lattice的CPLD功耗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