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收发器的疑问

楼主(2007-04-26):
请问各位我把总线收发芯片的A->B A<-B都同时选通,这样操作可以否?

楼主:
fpga需要接总线收发吗

我需要fpga挂总线上。需要加总线收发作驱动吗?关于这点本人有点糊涂了。总线收发不也是可以用fpga来做的吗?那我在fpga内部实现了总线收发的话,还需要在外部接总线收发芯片来做驱动吗?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需要外部接总线收发芯片来做驱动

A->B A<-B都同时选通

肯定不行啊,兄弟。

外部接总线收发芯片来做驱动,你要搞清楚为啥要这个。

楼主:
为什么不能同时选通呢?

我看芯片的内部原理图,A->B A<-B无非都是接了驱动而以,没看出不能同时选通?芯片对于A->B A<-B都分别留了独立的控制口,如果不能同时选通的话,芯片设计者倒不如只用一个口来控制,为什么还要留下一个可能让应用人员犯错误的地方呢?
另外fpga外面不用接驱动?我之所以打算采用收发器是因为收发器集成了两个方向的通道,而总线驱动芯片却只能支持一个方向的。所以要满足双向的总线驱动就要两个这样的片子了。
请问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A:
A->B A<-B都同时选通

可以的,我搞错了

只是一般不这样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