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protel99se中自动布线功能,不从中间层走线???

楼主(2007-04-29):
已经添加了两个中间层,为什么使用自动布线功能(AUTO ROUTE),不从中间层走线???刚用不久,请问应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re:

design-rules-routing-routing layers-  把两个中间层的属性由not used 改成你要的方向。
注意,你这个问题该发到PCB版,这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是FPGA、CPLD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