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VHDL代码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7-05-01):
--- 一个二选一多路转换器实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

entity mux2to1 is
     port( s : in std_logic;
           zero, one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y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
end mux2to1;

architecture sel of mux2to1 is
   temp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
begin
   temp <= (s, s, s, s, s, s, s, s ) ;
   y <= ( temp and one ) or (not temp and zero);
end sel

说明:信号s和one、zero的数据类型不同,不可以进行运算。于是定义一个和
one、zero同类型的内部信号temp,把temp的每个位设置成等于信号s的值,这
样三者就变成了同类型的数据。

网友A:
temp <= (s, s, s, s, s, s, s, s ) ;
这句是用来干什么的?想想吧,不要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