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绘图时怎么改变元器件的大小

楼主(2007-05-11):
在绘图时,放置的电阻太大,怎么改变它的大小呢?

网友A:
自己做个库

网友B:
在自己的lib库里再画一个合适大小的电阻就可以了

在自己的lib库里再画一个合适大小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答复

    这种问题经常会遇到,自己需要做个自己常用的封装库,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