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绘图时找不到要用的芯片怎么办?

楼主(2007-05-11):
请教高手:
protel绘图时找不到要用的芯片怎么办?

网友A:
自己在元件库里面做好后保存以后就可以用啊

网友B:
自己做个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在lib

在你建的document目录下新建一个lib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里新做一个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D:
用protel Schematic Library Document

Schematic Library Document里可以自己制作啊
   注意好定义好各引脚就行了

网友E:
网上搜搜!

一般都有的

网友F:
自己做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