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中如何在项目之间拷贝电路?

楼主(2007-05-18):
我想把一个项目中某个SCH文件的部分或全部电路拷到另外一个项目的某个SCH文件中去,应该如何操作?我现在用拷贝和粘贴的方法发现只能在同一个项目内部才能拷贝。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把这个文件加到项目中不就行了嘛

拷到目标文件去再把源文件从项目中删除

楼主:
发错版面了,不好意思~~

楼主:
如果只想拷一部分过去怎么办呢?

网友B:
同时打开就可以任意拷贝了

网友C:
用导入 和导出

你可一用导出命令先导出此数据库   然后在要放入的那个数据库中利用导入命令就ok拉  主要就是export  和import

网友D:
一个源文件可以加到不同的工程里啊

或者save copy as 一个文件,然后再加到工程里面

网友E:
使用99的file菜单同时打开多个文件,然后就可以复制粘贴了。

网友F:
导出,导入

网友G:
99的DDB后来它自己都淘汰了

网友H:
同时打开

同时打开后,合在一个里面copy一样

网友I:
导入 和导出

网友J(2007-07-08):
在一个DDB文件里同时打开几个都能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