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怎样编写测试程序?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网友A(2007-07-21):
测试程序

可能要把测试程序写在源程序中吧,我在CADENCE中使用verilog时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语言问题,因为有的软件不用的.在MaxplusII中输入信号可以手动设置的,测试程序不可以的话手动好了.

网友B:
Maxplus不支持文本激励,quartus II也一样
做FPGA就用modelsi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