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lus是不是不支持用程序代码输入激励的方法??

楼主(2007-05-1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支持程序代码作为激励的

激励主要是些时钟,控制信号设置,用波形输入很方便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呵呵,谢谢,那么是不是在MaxplusII中像是$display,$monitor等的这样的系统函数的输出结果也不可以显示,也就是他也不支持这些情况,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