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件检验工艺

楼主(2007-05-21):
各位仁兄:
   现在兄弟遇到点困难,请各位朋友,给与帮助
   电子原材料如何进行检验或者说如何辨别电子元器件的真伪或好坏。
   谢谢!
   有意见可给我发E-MAIL:zhm6555@sina.com
   或者去我的BLOG留言:HTTP://blog.sina.com.cn/zhuheming/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相应的仪器。

楼主:
你太有才了!

楼主(2007-06-21):
请大家回应一下?

同志们,有检验电子原材料的仪器吗?
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一起来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大家都急需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出点主意,共同把此问题解决掉。谢谢大家!!

楼主:
需要留言

需要大家发点建议可以吗?
怎么只看不回啊???
扫兴

楼主:
IC常用的检验方法

1.非在线测量 非在线测量潮在集成电路未焊入电路时,通过测量其各引脚之间的直流电阻值与已知正常同型号集成电路各引脚之间的直流电阻值进行对比,以确定其是否正常。

2.在线测量 在线测量法是利用电压测量法、电阻测量法及电流测量法等,通过在电路上测量集成电路的各引脚电压值、电阻值和电流值是否正常,来判断该集成电路是否损坏。

3.代换法 代换法是用已知完好的同型号、同规格集成电路来代换被测集成电路,可以判断出该集成电路是否损坏。

网友B:
[转]IC产品翻新识别法。

     一般购买芯片如果有上个三五十片的量,最好找代理公司或其分销商而不要去一般“统货”柜台拿货,
一般什么都作的(所谓统货)柜台上的现货基本上是翻新货或旧货,而且他们看人报价,行家或熟人他们
大多不敢太过分,但普通人他们还是能蒙就蒙、能骗则骗了,这确实已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国人的道德崩
溃是全面的),大家要多留神。就算在这样的柜台上拿货一定要讲清楚,有坏得给换,且记得“货比三家”。
另外,成交价格应比正货价低很多才行,否则还是找正规代理。要知道不少加工好的旧芯片进货价只是新
片市场价的10%-20%左右!
    旧片拆机有两法:
    1、热风法,此法是正规的做法,用于较干净、整齐的板特别是较有价值的SMD板
    2、“油炸”法,这确实是真的,用调制的高沸点矿物油来“炸”,极旧或很乱的垃圾板通常用此法。
在此要跟大家讲明白:旧片分离和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料若不妥善处理会严重污染环境(含大量难降解的
有毒化合物和重金属),而“妥善处理”的费用又会高于全部回收所得,所以发达国家的某些公司宁愿花
钱并出运费将电子垃圾“送”给中国和南亚的一些国家也不愿自行处理,这里面是有“说道”的。新旧芯
片间的差价远远无法挽回环境污染的损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
芯片销售的正规代理一般在写字楼办公,华强、赛格等电子市场中也有很多经销新货的,多数在大厅周围
的独立房间中,也有少数柜台,大家购买芯片时应注意识别。
     区别原装正货和翻新货的主要方法是:
     1、看芯片表面是否有打磨过的痕迹。凡打磨过的芯片表面会有细纹甚至以前印字的微痕,有的为掩盖还在
芯片表面涂有一层薄涂料,看起来有点发亮,无塑胶的质感。
     2、看印字。现在的芯片绝大多数采用激光打标或用专用芯片印刷机印字,字迹清晰,既不显眼,又不模糊
且很难擦除。翻新的芯片要么字迹边沿受清洗剂腐蚀而有“锯齿”感,要么印字模糊、深浅不一、位置不正
、容易擦除或过于显眼。另外,丝印工艺现在的IC大厂早已淘汰,但很多芯片翻新因成本原因仍用丝印工艺
,这也是判断依据之一,丝印的字会略微高于芯片表面,用手摸可以感觉到细微的不平或有发涩的感觉。
不过需留意的是,因近来小型激光打标机的售价大幅降低,翻新IC越来越多的采用激光打标,某些新片也会
用此方法改变字标或干脆重打以“提高”芯片的档次,这需要格外留意,且区分方法比较困难,需练就“火眼金睛”。
主要的方法是看整体的协调性,字迹与背景、引脚的新旧程度不符如字标过新、过清有问题的可能性也较大,
但不少小厂特别是国内的某些小IC公司的芯片却生来如此,这为鉴定增添了不少麻烦,但对主流大厂芯片的判断
此法还是很有意义的。另外,近来用激光打标机修改芯片标记的现象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内存及一些高端芯片方面,
一旦发现激光印字的位置存在个别字母不齐、笔画粗细不均的,可以认定是Remark的。
     3、看引脚。凡光亮如“新”的镀锡引脚必为翻新货,正货IC的引脚绝大多数应是所谓“银粉脚”,色泽较暗但成色
均匀,表面不应有氧化痕迹或“助焊剂”,另外DIP等插件的引脚不应有擦花的痕迹,即使有(再次包装才会有)擦痕
也应是整齐、同方向的且金属暴露处光洁无氧化。
     4、看器件生产日期和封装厂标号。正货的标号包括芯片底面的标号应一致且生产时间与器件品相相符,
而未Remark的翻新片标号混乱,生产时间不一。Remark的芯片虽然正面标号等一致,但有时数值不合常理
(如标什么“吉利数”)或生产日期与器件品相不符,器件底面的标号若很混乱也说明器件是Remark的。
     5、测器件厚度和看器件边沿。不少原激光印字的打磨翻新片(功率器件居多)因要去除原标记,必须打磨较深
,如此器件的整体厚度会明显小于正常尺寸,但不对比或用卡尺测量,一般经验不足的人还是很难分辨的,
但有一变通识破法,即看器件正面边沿。因塑封器件注塑成型后须“脱模”,故器件边沿角呈圆形(R角),
但尺寸不大,打磨加工时很容易将此圆角磨成直角,故器件正面边沿一旦是直角的,可以判断为打磨货。
     除此之外,再有一法就是看商家是否有大量的原外包装物,包括标识内外一致的纸盒、防静电塑胶袋等,
实际辨别中应多法齐用,有一处存在问题则可认定器件的货质。
     另外,有些柜台在顾客**之下也可能拿来新货,但肯定是从那些真正做新片的商家中拿的,但也肯定会跟顾客说去库房拿的货,大家可别当真!
                      一句话,少用翻新货!更别当“冤大头”!!!

网友C(2013-12-31):
找正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