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CPLD应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2):
各位大虾:
我最近使用一块ALTERA公司的CPLD芯片EPM7064STC,按照他们公司的方法自己家做的ByteBlasterII,结果连接后烧程序时总是出现下列错误:

Error: JTAG ID code specified in JEDEC STAPL Format File does not match any valid JTAG ID codes for device

各位大虾,请帮忙诊断!

多谢多谢!

网友A:
是不是片子有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片子有问题啊?然后看看那下载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我看应该是下载接口问题

他细查一下,下载线接口是否正确,还有一种可能,,,没有安装好QII

网友C:
可能是接口问题

看看几根线相接对不对!也可以找别人借个下载线先试试
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D(2007-09-04):
是否装了驱动?

 需要为接口安装驱动才能正常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