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FPGA并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小弟写的键盘扫描程序,FPGA扫描到有按键按下时,给MCU中断,MCU在读取FPGA中的键值。可是小弟编译后下载到芯片中运行,FPGA的I/O怎么回都变成低电平呢,请那位高手帮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给FPGA加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B(2007-07-05):
电路不明确

MCU只从FPGA读数据,只能把FPGA的I/O口设置为O口。MCU与FPGA输出都要加1K上拉,通迅中间加一个100欧姆电阻,再试试。

软件是不是在MCU复位后,I/O口全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