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修改CPLD的计数值

楼主(2007-05-27):
具体如下:
1.按钮按下之后,输出口电平跳变输出高电平
20ms后变为低电平,这个20ms的时间我可以通过外部
修改,这里用mega8做成修改工具,可以改成任意毫秒,
比如修改成30ms,修改之后
撤掉m8,这个修改之后的数值固化到程序中,以后就是始终是按了按钮
之后输出电平变为高电平,30ms后变为低电平。直到下次修改
我得理解就是修改计数器的值把。

不知道如上想法能否实现,第一次接触CPLD,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通过CPU接口进行设置

做一个足够大的计数器,通过CPU设置一个值,当计数器的值达到设定值后产生你所需要的高或者低电平。

前提是你的时钟频率以及器件资源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