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广告牌LED滚动不跳动?

楼主(2007-05-29):
我做了一个液晶的滚屏程序,明显能看到一跳一跳的感觉,但是我在马路上看到的大屏幕的LED广告栏滚动非常的流畅,给人的感觉就像流水一样,很滑。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A:
lcd和LED不可比啊。

lcd你先把刷屏速度弄上去再说,现在是多少?知道吗?

网友B:
LCD&LED

其实这是个刷新的问题,LED屏的刷新率可以很容易上很高(400Hz),普通的LCD屏(没有加2D加速卡)刷新率只有约3Hz,用加速卡时也只有60Hz左右;另,LED的辉光时间相对LCD长很多(指从亮转暗后,余辉时间).因此,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网友C:
是编程技巧问题

用8086我都平滑滚动过,修显存起始扫描线地址而已。

网友D:
回复主题:为什么广告牌LED滚动不跳动?

是刷新频率问题
周期下于 0.1秒,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