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不能识别,请大家支招

楼主(2007-05-31):
我用的FPGA的型号是EP1C6
我把和JTAG相关的四个JTAG配置管脚所在的电压设置成1.5V,JTAG就不能正常下载了
然后我把TDO通过一电平转换器转换成3.3V的了,但还是不可以下载
请问是怎么回事,JTAG下载有什么特别要求么

网友A:
JTAG

偶也刚开始做板....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对电平有要求

网友C:
下载线不支持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