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打开一个别人画好的pcb文件,发现keepout和mechanical层都没有定义,但此板已经生产,那板子的大小是怎么定义的呢?
是不是使用了design-board shape里的命令定义了板子的大小?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在keepout或mechanical层也定义了板子的大小,在不通知厂家的情况下,板子会是依据mechanical层定义的大小来做还是依据design-board shape定义的大小来做?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大家帮帮我,谢谢!!!

楼主:
人呢?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人家如果看懂了,可能不给你打电话,直接给你加上边框了

如果只有一个外框,不管是禁止布线层还是机械层,人家肯定能看懂的。

最好用机械层来定义边框。

楼主:
应该是

恩,应该就是这样的
谢谢你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