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用来扩IO的CPLD

楼主(2007-06-02):
IO口越多越好,至少50个以上吧。其它方面没什么特殊要求,价格低就可以,最好在不要超过20元。功能方面要能够实现一个UART(或其它基于两线的接口也行)。

楼主:
看中一个,EPM3064ATC100-10,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A:
EPM240

用EPM240,17元,功耗低,资源和EPM7128差不多,试试吧,80个I/O自定义

网友B:
epm240t100c5

网友C:
EPM240

我们这边240卖的很便宜了
量大比楼上说的更便宜
我们常用

网友D:
EPM3064ATC100-10, 12RM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