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偏移太多的原因探讨

楼主(2007-06-03):
时钟偏移太多的的没一般解决方法两个 :
一个是把时钟频率下降,另一个加PLL或者门电路 进行对齐

但是原因是什么引起的?现在还不是很明白
编译器一般提示是时钟线连的太长了,但是很多时候,用代码编写的时候,这些连线是编译器自己连的,我们又无法更改,怎么解决呢?

网友A:
!!!

我们至少可以对某个模块进行布局,从而控制模块的连线,这样就类似于PCB板了
这属于高级部分,FPGA工程师做的事

可以参考一下先锋工作室altera cpld/fpga两本书

楼主:

先锋工作室中的那哪altera cpld/fpga两本书?

楼主:
dll 例化

我今天了使用LMP 例化一个锁存器DLL,锁定时间要四个时钟周期 ,正常吗

网友B:

    因为布线是布线器布的,所以可以通过各种约束和布线器设置来改变时钟布线长度。不同公司的布线软件有不同的设置方法,你可以参考软件的HELP文件。
    但是代码是你写的,所以也可以通过优化代码,减少时钟扇出的方法来减少时钟偏移。

楼主:
时钟扇出 是什么东西??

请问 代码哪些方面的优化可以减少 时钟扇出呢 ??

网友A:
5楼的见解

新闻!!!

网友C:
缩短clk线长就可以了吗?

楼主:
缩短clk线长

怎么 缩短clk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