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erilog初学者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7-06-03):
写了一个四选一数据选择器,结果在quatus中一编译就出现这样的错误,不知道为什么,请前辈们帮们分析一下,关系到我学习它的信心啊,帮忙!!!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gete4_1.v(5) near text "case";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case"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endmodule", or a parallel statement

Error (10112): Ignored design unit "gate4_1" at gete4_1.v(1) due to previous errors

源程序:
module gate4_1 (a,b,c,d,sel,f);
input a,b,c,d;
input [1:0]sel;
output f;
case(sel)
0:f=a;
1:f=b;
2:f=c;
3:f=d;
endcase
endmodule

楼主:
每人帮忙啊!自己顶起

每人帮忙啊!自己顶起

网友A:
呵呵,这不是C语言!

需要把Case放入always语句里面,OK?

楼主:
非常感谢!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我看到有的地方把case放到function中,这样对吗?
还有可不可以放到initial里?

还有请问为什么input a,b,c,d,[1:0]sel;这句不正确,为什么必须写成
input a,b,c,d;
input [1:0]sel;

网友A:
哦,还是多看看书去吧!

北航有几本还可以看的书,你这些问题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
解决方案

应该改为
aways @(a or b or c or d)
   case(sel)
0:f=a;
1:f=b;
2:f=c;
3:f=d;
endcase

网友C:
szj112022

在你的解决方案里,SEL也是输入信号,是否也应该放到always的事件中去

网友D(2007-07-21):
同意

同意楼上的观点,当a,b,c,d,sel任意一个信号发生变化后,always语句都应该重新赋值才对

网友E(2007-10-13):
楼上的讨论的很激烈,新手学了点东西

楼上的讨论的很激烈,新手学了点东西

网友F:
应该多看看书

   开始可以先找着书上的例子敲,
            多写一些,修改。。。

网友G:
语句格式

应该加function 或 always 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