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一个棘手的问题

楼主(2007-06-06):
有两个四层pcb,只通过pcb边上的焊盘用导线连接
现在想将两个电路板画成一块板,只在顶层和底层将焊盘用线连上,其他的部分不动,这个应该怎么画啊,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我将两个板粘贴到一个板子上后,有一个板子总是绿的,而且两个板子的焊盘重新定义好网络后焊盘还是绿的,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2007-08-10):
确实难啊

你用什么软件?protel 99se在拷贝粘贴的时候支去除网络,就不会有绿色了,然后用线连上,加上边框就OK了,如果是power pcb这个问题就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