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器件在嵌入式系统中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7-06-07):
求助FPGA器件在嵌入式系统中的配置图
嵌入式处理器用S3C4480X,FPGA随便,被动串行方式配置
哪位达人可帮小弟画个连接图
如要连接FLASH和SDRAM最好注明型号,图不要太过简单啊,先谢谢了!

网友A:
fpga 自己配置行吗?

楼主:
回复2楼

这方面我还是外行,要不你画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B:
目前为止没有这种芯片

FPGA自己重配置自己现在是不可能,以后就不好说了!
现在配置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其公司的专用配置芯片;二是用CPLD自己设计配置电路;三是用单片机配置!